13寸XPS。 la-c881p 主板高清图

楼主(2018-12-03):
进水。  二修。    缺件可以参考

网友:
请问我一个xps  la-361p,pch的bios没有供电,检查是ec发出的开启转换来的,ec所有条件都查了,按开关也没有rsmrst,也没有开启,上电池也不充电.   拆机拔电池接可调电源测发现触发开机灯亮电流0.015A,但是过几秒掉了,pch bios供电始终没有,  查了下, ec有发出开关到桥,ec没有开启桥的1p0电压,桥的其他待机电压正常。bios供电开启是PCH_ALW_ON开启转换来的,1p0是也是PCH_ALW_ON开启的,换过ec和bios,还是一样,不知这个xps有没有时序

网友:
真是有心,不错的,支持一个!!!!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