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掉电求助

楼主(2018-12-03):
最近接到好多GIGA 掉电问题了。本来应该按照时序来修。但是遇到好多了。故障现象为不定时掉电。但是基本都在亮机之前掉电。而且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是IO用的都是IT8728F,有时候待机电流能达到500MA,正常的时候是100MA。而且有时候IO在待机的时候特别烫,就是手放在上面几秒钟就受不了那种烫。有时候IO又不发烫,待机电流100多毫安的时候就不烫。这种情况到底IO是不是坏的。我换过一次IO。结果无语了IO还是发烫。IO是坏主板上面拆掉的(可以加电能亮机有时候又开不起来。可以说是原故障)。我也不确定好坏。昨天又遇见一个GIGA不定时掉电的。能亮机我测量了一下PCH桥供电。1.5V。测量一下控制级。10V。果断把运算放大器换掉。1.05V恢复正常。结果更无语了。还是原故障。IO待机的时候有时候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