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SONY PCG-3G1T笔记本电脑拆键帽

楼主(2018-12-03):
型号:PCG-3G1T
故障现象:键盘上Q和A键帽位置反了

查了百度,说直接用手抠键帽即可,大多数抠上边就可以,不过有的键帽方向还是不同的,从哪边抠要看键帽下边的结构来

这一款的键帽是左右两侧抠

这款很结实,只要抠对方向,键帽会完好无损

下图一个从上抠的要注意了,因为它的键帽结构竟然有两种朝向

有些键盘的键帽不结实,可能稍微大力或者方向问题就会让键帽的卡扣断掉

网友:
这玩意,我扣爆过很多。X架构塑料小支撑。

网友:
这玩意,我扣爆过很多

网友A:
键盘进水 怎么拆啊?发现sony的键盘好难差啊。

网友B:
这东西也发出来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进水 怎么拆啊?发现sony的键盘好难差啊。

键盘进水基本键盘也就报废了,拆索尼键盘就是把螺丝拆了后撬喽,我也没拆过几回,总之轻点啦,别把卡扣弄坏了,要不然就会翘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也发出来没谁了

没办法,我是小白,第一次拆的键帽,拆好了,很高兴,就发帖啦,哈哈

网友C:
这也发出来  是不是没事做了  骗分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也发出来  是不是没事做了  骗分的吗

我800多分,我有什么好偏分的,我分这么多,我自己都嫌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800多分,我有什么好偏分的,我分这么多,我自己都嫌多

80多分吧   还800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多分吧   还800分呢,,,,,,,,

大哥,你自己看我的下载分把,我是有证据的,用事实说话,作为一个资深小白,下载分用的少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