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无CPU供电 其他电压正常

楼主(2018-12-03):
版号:nm-a361待机电流0.017
触发电流0.123不动
测全板电感无短路 有3.3v 5v系统供电正常 1.35v内存供电正常 0.99v显卡供电应该也算正常
CPU供电电感pl9 无电压,对地阻值17
pu908  一脚1.02v  7脚19.8v 十五脚5v 感觉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出电压
那位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A:
刷下bios看看,现在的机子bios造成的比较多,还有,你有没有查3v5v转换电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bios看看,现在的机子bios造成的比较多,还有,你有没有查3v5v转换电路有没有电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转换电路也测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