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有时能触发开机,但用一段时间又自死机。有时干脆就不能触发

楼主(2018-12-03):
板号:620-00164-A      如题。能触发开机的时候,测SMC_ONOFF_L 有3.45V。。按键盘开机键有跳变。不能触发的时候测SMC_ONOFF_L 只有2.5V,按键也有跳变。论坛大神指点一下,感谢。第一次修这苹果本。。,

网友:
换键盘,或拔掉键盘测试,看每次能否启动。2.5V是不正常的,EC也有可能。还有办法是改电路。。。。。。

网友:
修下3.42 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A:
要不是键盘坏了,我一个星期不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键盘坏了,我一个星期不吃饭

为毛和键盘有有关系?

网友:
PP3V42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