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1S无线WiFi搜不到信号

楼主(2018-12-03):
惠普4321S本本无线网打不开无线网开关一直是黄色的如何设置能打开?给小白不用动脑和拆整机弄好,送佛送到西了。看图搞定。硬件可以识别,驱动可以安装上证明网卡是好的,系统重装没用,热键安装也没用。就用我这招强制开启无线功能。去掉D9012二极管

网友A:
也可以用美纹胶直接把无线网卡的20脚贴住,让它不跟接口短接到,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至高20脚或者悬空20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美纹胶直接把无线网卡的20脚贴住,让它不跟接口短接到,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至高20脚或者悬空20脚

知道至高电平启用,就有各种方便的方法,搞掉20针脚,或者剪刀剪烂二极管,或者搞短网卡20针的线路,各种阻止20脚被拉低的方法。连电洛铁都不用,

网友B:
有些是CMOS还原设置就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CMOS还原设置就能打开

这个问题早试过,一般不行都会进BIOS恢复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