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0C 板号X550CC 触发后3V5V被拉低 维修经验

楼主(2018-12-03):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本人习惯遇到不开机或不触发的机器都首先测量各个部位的电感的阻值,言归正传,首先测量代机3V 的阻值 396欧  5V=496欧   1.5v=172欧  1.8v=245显卡供电=25欧  CPU 供电=3欧,  阻值测量完确定没发现异常的情况。接着上电,测量代机. 发现5V有 3V没有。为什么3V代机没有呢,找到此板的代机芯片型号为RT8239 此板是触发后才会有3V. 然后装上开关 触发 发现电流从0.45掉到0.07A . 这应该是某个地方工作不正常引起的保护。然后测量3V5V 时候发现都是只有2V左右。难到是代机芯片问题。然后找了一个新的RT8239 代机芯片换上再试  结果问题 还是一样。 难道到是被后极拉低了。 到低是3V后极的问题呢,还是5V后极的问题呢。如果是3V或5V 后极拉低 应该点的电压吧 ,那就先把3V或5V的转换管拆了再判断,是先拆3V还是5V呢 一下拿不了主意。找了一个硬币 字5V花3V,看天意,123丢 ,字5V ,哈哈天意告诉我 修5V。 把5V的转换管拆了 发现3V 5V 都正常了。难到真是5V后极的问题。 ASUS 又没图纸。 只能下个点位图。 打开点位图  找到转换管位置 看到 此图 有点不相信是5V 后极引起的拉低。然后把5V 的转换管装回 拆3V的转换管 测量 问题也是一样 3V5V 都正常了。 一下子没思路了。想了一会 一直觉得5V的可能性很小。 3V 可能性比较大。 想到就做 找到3V的走向 ]我 去 这么多相关的芯片。一个个的断开 真费时间,先按师傅教的流程先断大的后断小的。 (大的是指管理最多芯片的)南桥不好断 那是先断开EC。断开EC IT8517E  11脚  上电测量 3V 5V正常 1.5v 1.8v 显卡 和CPU 供电都正常了 电流也上到1.1A 。 1.1A感觉机器 显示了,接上屏测试 还真显示了。 奇怪了 我把EC的一组供电都断开了 为什么它还能显示呢。 想不明白。不管了 先测试一下其他的功能 会不会引起其他的问题。都测试完没发现问题。装机挂鲁大师到第二天 都没发现掉电的情况。算了EC 懒得换了。 叫客户来拿机。这个是我断开的图片 希望看到我的帖子的朋友。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 帮帮打赏下。下载分就快没了。谢谢了  如果有大神 看本人的这个帖子 希望告知 EC没有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你可以换了试一下,如是我就是搞.................

网友:
华硕很奇怪的,有的时候不符合逻辑,

网友:
这个应该是LID。。。。。。。。。。。。。

网友:
看别的品牌图纸,EC一般有3组供电,但是如果有一组短路了,别的供电也应该被拉低,EC会完全没有电,这样机器怎么可能启动啊,希望楼主能对这个问题仔细研究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示波器就秒了,你这个待机电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