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RTL8111E代替RTL8111F成功

楼主(2018-12-03):
       这个网卡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可以代换,有人说不可以。到底能不能代换?我也不能确定是个别型号的电路原因,还是没焊好或者是网卡本身坏的原因。总之我在联想V480c机器上,用RTL8111E代替RTL8111F成功了。另外给大家分析下RTL8111F带网卡指示灯,RTL8111E不带网卡指示灯,所以代换后可以用,就是网卡指示灯就不会亮了的。最后结论:能换同型号就换一样的,没有或者急就上吧,网卡指示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好的  下次遇到了 这个芯片  我代换试试

网友:
一直都可以呀,N年前就出了

网友:
维修一般都是换同型号的,客户着急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