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没有技术含量维修

楼主(2018-12-03):
联想G460,客户形容开机灯亮一会就不亮了,屏幕也不亮,火速拆机发现进水了,看起来很严重看图

酒精洗刷刷,腐蚀的不严重,看见了一个地方断线了,还好EC没腐蚀,量了一下,缺电压,造成的掉电,电流到0.8v就掉电了,进水附件就是5v转换的管子,量了一下发现一端5v一端2.6v,这是没转换完全啊,我用镊子镊子管子的两端就上电了,在量发现下面两个电阻被腐蚀了  一个20K  一个10k的,找了三个10k的换上了,在开机电流就上去了,应该亮机了。
我的强迫证犯了,看见断线的地方是LED灯,我就飞线,换led灯,完美解决了我才安心的  哈哈哈
好久没发帖子了,是生意不好啊,再有就是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今天实在是太闲了发一个吧  证明我还在

网友A:
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贵在楼主愿意分享。像楼主这样的人多了,论坛的氛围才能越来越好

网友B:
路过,学习中啊,谢谢了,谢谢楼主的好意

网友C:
捡钱了吧,收了多少大洋?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贵在楼主愿意分享,像楼主这样的人多了,论坛的氛围才能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贵在楼主愿意分享。像楼主这样的人多了,论坛的氛围才能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大家都发帖共同学习呗    论坛是我家 活跃靠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中啊,谢谢了,谢谢楼主的好意

谢谢  谢谢    继续学习  多上论坛 多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钱了吧,收了多少大洋?谢谢分享

也不算捡钱   收200吧     运气好  腐蚀的地方不严重

网友D:
都在说生意不好。。。。。。。。。。。。。。。。。

网友E:
有图纸就是方便!LZ很利害,膜拜ㄧ下

网友F:
                 进水严重,幸好板层没断线

网友:
高桥没坏

网友G:
进水的就怕返修,腐蚀这么一种的很容易返修

网友H:
一般进水的本子桥,显卡,cpu只要不受损,能修好,一般返修率不会高,细心很重要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I:
楼主技术好,很快就确定故障原因。
大家都说生意不好,为啥啊,是不是有钱人都不修本本了,直接换新的呀。不过现在的新机器好多硬盘直接焊在主板上,碰到这样的机器就不要客气了,呵呵

网友J:
看图上写三个10欧的电阻,正在奇怪,当然一时半会儿不会出问题,而且会亮机,时间长了估计要看电流了,再看后面说的是三个10K的电阻才知编辑时失误了,贴子不错,手机不好加分可惜了。

网友:
洗洗刷刷,5v二级电压不过,捡钱啊

网友K:
看你的图,找3个10欧姆的装,    装10 Ω 会烧掉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你的图,找3个10欧姆的装,    装10 Ω 会烧掉的

图上是一个20的   一个10的串联    我用三个10的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在说生意不好。。。。。。。。。。。。。。。。。

是真不好   要是你自己干再不好也是挣钱的   给别人打工就体现出来了 生意不好你就没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就是方便!LZ很利害,膜拜ㄧ下

还好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运气比较好 腐蚀的不严重  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严重,幸好板层没断线

看着严重    刷好了看还行   没有那么严重   有断线补上就好了   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的就怕返修,腐蚀这么一种的很容易返修

对对   多烤鸡  不要急着给客户   自己用几天看看   没有问题了在通知   进水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进水的本子桥,显卡,cpu只要不受损,能修好,一般返修率不会高,细心很重要了

对对   大件坏了就看值不值得了     心细大胆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好,很快就确定故障原因。
大家都说生意不好,为啥啊,是不是有钱人都不修本本了,直接换新的呀。 ...

总体上是走下坡路,但是这个行业还不会消失,只是在里边寻求创新,新的本子出来了,就有的修,有论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图上写三个10欧的电阻,正在奇怪,当然一时半会儿不会出问题,而且会亮机,时间长了估计要看电流了,再看 ...

感谢指正,对对  我编辑错了     编辑的时候没仔细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图上是一个20的   一个10的串联    我用三个10的不一样吗?

不难发现,你对电子基础知不懂。
10K 电阻    和10欧姆(10Ω)电阻 ,你认为是一个规格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图上是一个20的   一个10的串联    我用三个10的不一样吗?

啊  不好意思    我知道错了   我编辑错了    是10k欧姆的   感谢感谢  我是才发现的   谢谢

网友:
纠正一个错误     图片上编辑的是10欧姆,其实是10k欧姆的电阻  编辑错了    谢谢大家

网友J:
这一看明显编辑错误,并非电子基础知识不懂,至少还知道串联分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一看明显编辑错误,并非电子基础知识不懂,至少还知道串联分压,

哈哈哈  哈哈哈   自学  不才     下次编辑多多注意     容易造成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哈  哈哈哈   自学  不才     下次编辑多多注意     容易造成跑偏

赶紧修改,重新编辑,现在还好重新编辑,你点贴子下面的编辑就可修改,时间长了你就没有权限了。

网友:
而且你跟我一样是自学的,最近才加入迅维远程班进行系统的学习,虽然也能修,总感觉缺点什么。

网友M:
进水的,修起来要冷静了。好多都不小心修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进水的,修起来要冷静了。好多都不小心修复杂了。

有道理    胆大心细    一般的进水腐蚀能看得见  比较好修

网友N:
水平还是可以的
昵称坏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水平还是可以的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