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拆屏,吸出无法去除痕迹。求助

楼主(2018-12-03):
32电视屏灯坏拆屏的时候用了一个吸盘,修好装机后发现吸盘吸的地方出行圆形痕迹,怎么搞怎么搞求助

网友:
特像小太阳

网友:
这种吸只适合硬屏,软的吸了会拱起来,要买那种带架子的吸屏器,不能贪便宜,这屏已经被你吸坏了,无法复原的

网友A:
  这估计没有救!!  凑合着看吧

网友B:
屏都吸坏了只能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没有救!!  凑合着看吧

开机开一会它又好了,太开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都吸坏了只能换屏了

开一会它好了

网友:
32寸这么小,单手一捧就起来了。50寸两手一样捧起。吸奶器这么高端的东西,丢黑龙江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