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F240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8-12-03):
平常一般遇到白屏的显示器都不修了。屏电路比较不熟悉。今天没事。拆了个白屏的现代F240显示器。屏型号M236HJJ。拆机测屏供电5V有。3.3V有。测了下VGH和VGL各种标识的。发现VGH只有2V。断电测阻止只有0.013.短路了。

熏松香。直接用12V烧。一个小电容引起的。

拿掉电容。阻止恢复600多

上电显示。故障排除

没分了。大家给加加分。遇到同样的情况直接秒吧。哈哈

网友:
用烧机法 一烧就现出原形!!

网友:
现在“新”显示器白屏多数是VGH和VGL出问题。很多都是电容击穿,这样的问题都是捡到的。白屏的也可以修修看。但要和客户说清。不一定能好。

网友:
直接上12伏不怕烧东西?艺高胆大

网友:
高手啊!不错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白屏,小电容短路修过也好几台了,12V烧我是不敢的,一般先用放大镜仔细的看,有此是可以看的出来,颜色不一样了或者有裂纹等!真是艺高胆大!不过万用表不错!

网友:
松香大法,利害了。像是个也会修手机的师父!!!!

网友:
一般遇到这个,我都放弃了,让客户买新的

网友(2019-04-05):
高手啊!不错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小白表示完全看不懂啊,我的三星E1920 开机,不插信号线 显示白屏,请教大佬怎么办...

网友:
刚学的时候 师傅不就叫先打一遍阻止 ,这就是好处

网友:
白屏只修到屏供电没了 详细的还没碰到

网友:
5V供电屏幕上12V烧鸡,人才。

网友:
你会修有电压,但是电流过大,电阻什么的热,会修才厉害

网友:
薰   松香?
怎么个 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