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5E=4G这个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8-12-03):
笔记本进水了,这个芯片很烫,查不到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RT8248A,下次建议你在淘宝搜5E=更快,后面的4G不用打,因为是变化的。

网友:
给楼上加分,试着演示了下,搜5E=,选择电子原器件——电子原件——IC集成电路,找到

网友:
只要写前面一样就可以通用,我也是才知道

网友:
现在不认识的贴片三极管啊 二极管啊直接去淘宝找了,搜 丝印W2F 这种就很快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