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联想S510P N410P的充电IC型号,烧了,板号12293-1

楼主(2018-12-03):
如下图红圈内PU4401,只能看到BQ7XX了

网友:
找炸飞的碎片,找了几次都找到

网友:
不是炸飞,是烧糊了。 关键是此机图纸论坛、淘宝都没有

网友:
BQ737吧     下图纸看看啊

网友:
高手呀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只能寄托谁手上正好有这个主板,要么就求助淘宝卖家了

网友:
这个真不好搞,只能找相同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n馆,bq737或者727

网友:
分析了一下,两个P管,ACOK是低电平有效,供电等引脚类似727、737,用737代换,开机正常了,不过充电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