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61m-s2ph的这个U5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12-03):
技嘉的H61有个U5,这是具体作什么用的呢?

网友A:
检测CPU,显卡、和内存电压正常后发出时钟和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CPU,显卡、和内存电压正常后发出时钟和数据

谢谢,昨天修的这片板,这个U5坏,导致内存供电不正常,拆掉U5不装就可以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