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J8E桥225M时钟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12-03):
       ASUS X55A REV2.1的主板,原桥型号是SJTNV,后来换成了SLJ8E的桥,但换桥以后,25M时钟不起振。以为桥没换好,有换了一个新的SLJ8E还是一样       电流炮到0,4安就不动。桥的25M时钟没起振。上次也发了求助帖地址在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837-1-1.html
       但很奇怪的是,那天发了帖子以后,正好没空,就吧这个机器放一边没管他,过了两天有空了吧机器拿出来,居然好了
反复开机都OK的,CPU也换成了I3的处理器,还是一样OK。于是装机用了半天都没问题,下午有客人要买,于是把机器拿出来给人看
在客人试机的过程中,忽然花屏,在开机又是一样的25M时钟不起振。
     拆机检查了两天,无果。却发现了一个疑点,如下图

这张图片是淘宝上搜的,可以看出红圈内的一个电感没有上料,通过点位可以知道这个电感的位号是L2777,
并且是给桥的VCCALCK供电的,也就是桥的时钟电路供电的,但不论是点位,还是淘宝的图片都能看出这个L2777
是没料的,点位如下图

下面这中图片是联想G480机器的图纸

  现在的疑问就是这个VCCALCK供电究竟有没有呢?
从我这个X55A的机器来看,明显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机器曾经好的,我用了半天,完全OK。
但如果这个VCCALCK是没有的话,那我这个X55A的机器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装上这个L2777电感的话,开机电流能跑到1.2左右,
2M时钟也能起振,但风扇狂转,不跑马

网友A:
HM70的桥和HM76的桥能互换的是吗?

网友B:
我觉得还是BIOS不匹配,有些板子不能乱换桥,比如HM57和HM55,我曾在DELL上试过,桥都是好的,但就是不亮机。

网友C:
代用有的时候会给维修迷失方向,不建议,除非你自己亲测过,又的时候就算可以代用,可能在不同电路上表现不一样,所以最好原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70的桥和HM76的桥能互换的是吗?

肯定是可以的,很多机器都换过,但这个机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用有的时候会给维修迷失方向,不建议,除非你自己亲测过,又的时候就算可以代用,可能在不同电路上表现不 ...

按理说是应该没问题的,别的机器上都换过,就这个机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BIOS不匹配,有些板子不能乱换桥,比如HM57和HM55,我曾在DELL上试过,桥都是好的,但就是不亮机 ...

有可能吧,但联想机器我都换过,没问题,

网友D:
最好换一样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换一样的桥。。。。。。。。。。。

机器本来是好的,但SJTNV的桥不支持I3以上的处理器,用起来很慢,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没有,能不能分享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没有,能不能分享一下怎么回事

就是没有,才来求助呀,如果解决了,会发帖的

网友F:
L2777不用装,你自己也说了无论是淘宝图片、点位图还是你手上的板都没装这个。你的G480的图上R268后面有个@,说明也是不装料的。最关键的一点G480的图上有句话:Have internal VRM , 推测改供电是PCH内部产生的。

25M不起振你查别的原因吧,比如换25M晶振和谐振电容,25M也应该是收到某某电源好信号还有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2777不用装,你自己也说了无论是淘宝图片、点位图还是你手上的板都没装这个。你的G480的图上R268后面有个@ ...

该查的都查了,桥需的PG信号也都有了,桥也换了,25M和电容电阻也换了,对照点位,每个电压都测试过了
。但这个机器时序也有点错乱,不上CPU和时钟不起振,都有CPU电压和集显电压。但我没换桥以前,机器是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现在PLTRST没有,但内存复位已经有了。
只要接上L2777,那么PLTRST也有了,但不跑马。
最奇怪的是这个机器我换好桥以后时钟不起振,但放了两天,在拿出来说修的时候,居然自己好了。然后用了半天都没问题,下午有客人要买的时候,试机器的时候蓝屏,关机再开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该查的都查了,桥需的PG信号也都有了,桥也换了,25M和电容电阻也换了,对照点位,每个电压都测试过了
...

BIOS也刷了,连EC都换了,BIOS没有直接接到桥,是接到EC,EC4通过SPI总线在连接到桥上。

网友H:
这5代的你最好看下有没有ME,因为6代以后ME不对会引起不触发等故障,因它是先于BIOS工作的,而且由些供电原来由桥内部提供改为外供了。

网友I:
换桥要刷BIOS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5代的你最好看下有没有ME,因为6代以后ME不对会引起不触发等故障,因它是先于BIOS工作的,而且由些供电原 ...

SLJ8E明显是三代的CPU,怎么是5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桥要刷BIOS的。。。。。。。。。。。。。。。

BIOS已经刷了,淘宝买的BIOS,也用备份的BIOS合成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SLJ8E明显是三代的CPU,怎么是5代的了

这是移动版7系列桥啊。没说CPU ,ME跟桥关系很大

网友:
如此简单的问题,你为啥要搞的这么复杂呢,换一样的桥不久ok了么,咱是硬件搬运工,不是芯片设计的工程师,花那么多时间研究这些空中楼阁,你不觉得是亏本行为么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25M 的问题 我的SLJ8C 25不起振 0.176就掉电 桥BIOS 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
25m要想起振,条件:除cpu供电之外各个电压正常输出,包括转换电压。第二个,就是ec给南桥的信号:ecpwrok,供电满足就查这个信号是否到南桥断线,只要满足,就会起振并读取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