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式机板子疑难杂症

楼主(2018-12-03):
板号是AAHD3-VF REV:1.02  故障现象为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关机,强制关机也关不了。检查出主板背面的SLP_S3#信号线已断,飞线后再开机就风扇狂转并且不能亮机,只要断开SLP_S3#信号后就能正常亮机,但还是不能关机。刷过BIOS了,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按时序一个个查下去呀,现在很多板没s3的啦,看看是不是采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一个个查下去呀,现在很多板没s3的啦,看看是不是采用的

这个板是有采用S3的,在好的主板上测试过了,把S3断开也能开机但关不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是有采用S3的,在好的主板上测试过了,把S3断开也能开机但关不了机。

那你就要按时序一个个查了,引起这个原因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要按时序一个个查了,引起这个原因很多的

我还是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因为在断开SLP_S3时能够正常开机,说明供电 时钟 复位 PG 都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因为在断开SLP_S3时能够正常开机,说明供电 时钟 复位 PG 都还是正常的

这个跟BIOS扯不上半点关系,都叫你按时序来,开机时序,关机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