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触摸屏幕左边一公分失灵

楼主(2018-12-03):
    接到一个同行送过来的6P,同行说屏幕左边一公分从上到下都不能用,而右边是没有问题的。同行说已经换过屏幕了还是不行,6P触摸问题一般都是先把黑触摸M1飞线,我先把把触摸座子都量了一遍阻值都正常,座子也没有发现问题。那就先把黑触摸M1脚飞线顺便把黑触摸换掉搞好后换上屏还是原故障,没办法再继续查吧,触摸+5.7 -5.7 5.1 1.8这几个电压都是正常,触摸的复位信号正常。找不到问题那就先把白触摸再换掉,从料板上拆了一个白触摸换上去,开机后还是原故障这下就不好怎么查了,因为这个板之前是扩过容的再想会不是资料有问题引起,找了个64的硬盘把资料都重新写上去装好硬盘开机后还是老故障。没想到这个6P触摸问题这么麻烦,接下来又换了个黑触摸把黑触摸焊盘阻值都量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把黑触摸和白触摸之间的藕合电容也量了一遍也没有问题,把白触摸拆下来量了一下焊盘的阻值也是正常的。这就我真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8-12-12 17:07):
此机已修复,是黑触摸和白触摸之间的电容引起的。具体是哪个我也不清楚,我也是一起换的。

网友A:
检查黑触摸到触摸座子之间的线路 摔过的机器,有些挺奇葩的,量二极体值貌似正常,其实有要断线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黑触摸到触摸座子之间的线路 摔过的机器,有些挺奇葩的,量二极体值貌似正常,其实有要断线的迹象 ...

好的,那就再把黑触摸拆下来,一个个去量。这个板子没有摔过,就是扩过容,板底是AT的。

网友B:
我遇见一个这样的 座子轻微变形  其中一根 和屏排线不接触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座子

网友:
耦合电容只能代换,有坏的也测量不出来

网友:
直接换座子

网友C:
重点查一查座子和黑白触摸中间的电容   最好是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一查座子和黑白触摸中间的电容   最好是替换

那我先把座子换掉吧。不行的话再把电容都换掉

网友:
好的,我直接去换座子
希望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一个这样的 座子轻微变形  其中一根 和屏排线不接触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座子

谢谢,看来现在只有座子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耦合电容.座子.屏幕.我觉得研究研究电容吧 该整的都整了

网友:
老哥好了没有

网友:
貌似座子问题比较大,换座子看看吧

网友:
好的,那就再把黑触摸拆下来,一个个去量。这个板子没有摔过,就是扩过容,板底是AT的。

网友:
触摸局部不灵,一般都是黑触摸都座子之间有问题,或者座子与屏幕接触不好,还有就是黑白触摸之间线路异常,重点检查电容有没连锡现象

网友:
好了没有。我遇到几台换黑触摸好的。你这个估计是黑触摸到座子有断线。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
那我先把座子换掉吧。不行的话再把电容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