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7p前摄像打不开

楼主(2018-12-03):
同行那台7P说用着用着前摄像打不开了,座子阻值都正常也换了摄像头,拿到手一顿测确实不行组织也都正常。一般这种情况的都是摄像头没供电,不扣摄像头排线进系统打开摄像功能发现供电正常,打开图纸挨个查询,
剃胶的时候发现R4811直接掉了,直接把R4810和R4811重置问题解决。

网友:
维修有的时候就是考验细心跟眼神

网友:
牛啊 直击要害。这种都正常小元件虚焊的最难找问题了

网友:
细心的大师傅啊,膜拜膜拜在摩拜

网友A:
这种是摔造成的?还是修别的地方造成的虚焊,另外请教一下这小件是用风枪焊接好还是烙铁焊接.

网友:
这种都正常小元件虚焊的最难找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摔造成的?还是修别的地方造成的虚焊,另外请教一下这小件是用风枪焊接好还是烙铁焊接.

都有可能。小元件都要用风枪烙铁点不上去、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 把透明胶去掉 会看到好多电阻被粘下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