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苹果一样的故障,自动切换到电池模式

楼主(2018-12-03):
  一台A1286,版号820-2850-A.一台A1278,版号820-2936-B,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电源和电池同时用,开机自动切换到电池模式,单用电源,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两分钟左右,有时触发就掉电,单用电池OK。

  ACOK有只有0.6V,ACIN3.6VOK的。将和ACOK相连的所有的原件(除了SMC以外)去掉还是只有0.6V。充电IC是ISL6259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

论坛里有人说R7051,R7052也换了还是一样。ACOK的上拉电阻也换了,还是一样
怀疑是SMC拉低ACOK。于是一样淘了一块料板回来,直接测试料板,两块料板的ACOK也是0.6V。这很就郁闷了,四块板子都是一样的ACOK只有0.6V
以前没修到过这个这种故障,难道苹果的ACOK本来就是0.6V是正常的?
另外也试过将ACOK的上拉电阻从470K换成100欧姆的,这时ACOK变成3.3V,但还是一样开机自动切换成电池模式。
本来想换SMC的,但发两块料板回来还是一样的ACOK只有0.6V。估计换了也不会好。实在没辙了特来求助。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下或者提供点思路都好
另外还有台DELL 15R-5521的机器,装显卡驱动蓝屏,换了新的显卡,8颗现存,还是一样蓝屏。取了显卡,对照点位,所有的电源引脚都
一个个测试没有问题。但就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刷了BIOS,换了内存,硬盘,显卡,8颗显存,一样都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搞了五天,
还是没搞定最后退给客人了,修的真想骂娘。CPU是板载的,不知道会不是CPU问题。但不装显卡驱动,完全OK的。

网友A:
AC没有检测到?AC电源识别脚的信号?AC功率检测电阻?充电芯片无法切换,重点查充电芯片外围电路。都正常换S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没有检测到?AC电源识别脚的信号?AC功率检测电阻?充电芯片无法切换,重点查充电芯片外围电路。都正常换S ...

ISL6259周边的都是检查过的没问题,功率检测电阻,反馈电阻都是OK的,ACIN有3.6V也是OK的

网友A:
中间针信号呢?SYS_ONEWIRE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信号呢?SYS_ONEWIRE有不?

能亮绿灯,一会变成黄灯,充电冲一会就停,但没检查这个SYS_ONEWIRE,明天去了看看

网友A:
还有第二个隔离管,有可能是小电池导通?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DELL的,满屏黑点,集显独显驱动都不装就就正常,也没有修退给客户了。

网友C:
通常这些故障都是细小的地方的问题,要好好检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第二个隔离管,有可能是小电池导通?

就是单独用电源的时候,电池放电MOS管的控制都只有4.8V,正常的话应该是12V左右,用电池的时候才是5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DELL的,满屏黑点,集显独显驱动都不装就就正常,也没有修退给客户了。

满屏黑点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我以前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这些故障都是细小的地方的问题,要好好检查才行

ISL6259周边的都检查过了,都是OK的,就是ACOK不对

网友E:
这个DELL的这个机器我刚刚也搞了一台,大爷的显卡感叹号,显卡换了也一样,亏了,还不如开始就换主板,苹果那个ACOK不正常,电源指示灯状态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DELL的这个机器我刚刚也搞了一台,大爷的显卡感叹号,显卡换了也一样,亏了,还不如开始就换主板,苹果 ...

是呀,那个DELL15R-5521真的想骂娘,修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显卡驱动装不上的搞不定,关键我把显卡
取下来,对照点位一个个脚测试过了。电压都有,也没开路短路的,就是搞不好,也是郁闷了。
苹果的两个机器都是电源指示灯都是OK的,刚插上绿灯,一会就变成黄灯,用可调电源看电流的话,充电电流
从0.4一直到1.8A左右就掉下来,然后又这样循环。多循环几次就变成0.2左右,一旦开机的话可调的电流就变成0.06单用电源开机的话,有时能进系统使用一会,就掉电,有时一触发就掉电。

网友F:
其实就是充电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满屏黑点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我以前修过

下次碰到试下,

网友G:
ACOK 问题  MSC 的反馈 和 线路查下  看下 3.42V 输出 电压   还有不要忘记 替换下 声卡小板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ACOK 问题  MSC 的反馈 和 线路查下  看下 3.42V 输出 电压   还有不要忘记 替换下 声卡小板排线

刚搞好了 一台,跟ACOK无关,修好了以后ACOK还是0,6V,还有一台没搞好,搞好了有空在发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就是充电器问题吧

明显是主板问题,怎么回事适配器问题呢,

网友:
你说的acok是smc_bc_ok这个信号吧?看见主板预留的一个电阻位了么?一端接的pp3v42h,一坨锡直连即可,如果还不行,查检流电阻,这两个电阻也容易变质,如果不好你再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