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NA 待机芯片发热

楼主(2018-12-03):
机器型号:华硕E402M
  板号:E402NA REV:2.3
  故障:接电电流0.05左右,待机芯片发热

测待机芯片引脚没有发现问题,就是5VLDO没有,3VLDO为3.1V,测对地也没有发现问题(其实对地还是有问题的,正常情况3VLDO对地是480左右,实测250左右。后面感谢一位师兄给了我个维修指南,才发现问题,EC供电短路)先上个图。

换EC后亮机。 TB说EC还程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坑了。

网友A:
这么说就是EC坏了,有程序你没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就是EC坏了,有程序你没刷好了

兄弟,供电短路啊‘’‘’‘’‘’‘’‘’‘’‘’‘’‘’‘’‘’‘’‘’‘’‘’‘’

网友B:
没有看明白,5vldo没有和ec短路有啥关系啊,我印象ec不需要5vldo吧

网友:
应当写错,5VLDO的话就是线性电压了,应当是正常的3和5V的待机供电输出吧

网友C:
LDO为线性电压吧,我怎么感觉如果硬套上去人家会看不明白,还是我水平低,待指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C:
LDO为线性电压吧,我怎么感觉如果硬套上去人家会看不明白,还是我水平低,待指明。

你是不是指3V always on和5V always on也就是待机芯片内部的线性输出(LD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指3V always on和5V always on也就是待机芯片内部的线性输出(LDO)吧

这个机器待机时可能没有5V线性,我没有验证过,拆掉EC是不出5V线性的,我开始也想不通。换上EC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5vldo没有和ec短路有啥关系啊,我印象ec不需要5vldo吧

我也不清楚,拆了EC确实没有出5V线性。坏EC没拆的时候也没有测到5V线性。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已经都是条件不足,还得仔细查

网友:
只要看下是什么待机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待机芯片发热,一般输出功率过大,线性短路

网友:
这板子很新呀

网友:
我真不明白是EC短路还是ec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