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个挖坑没压力

楼主(2018-12-03):
联想s300

拆开5分钟挖好:kaixin:

补好上下管完工收钱!

网友A:
这么就完了,是进液的?如果是烧了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烧的不轻啊,上下管都烧成这样多大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就完了,是进液的?如果是烧了没这么简单吧。

是进液的,来的时候同行把它清理的干干净净,上下管这块板层下面没多少其它走线,所以没压力

网友:
感谢您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S300是AMD的吧?散热好好处理一下防止返修!

网友:
  如果正好赶上板层没线路还好  否则修起来概率真的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液的,来的时候同行把它清理的干干净净,上下管这块板层下面没多少其它走线,所以没压力

我就说呢,不是进液烧了的话,还要考虑后级和PWM芯片

网友:
我靠,这都没击穿,一般击穿了电压直通,烧后极很多东西

网友:
如果被挖的地方下面有其他信号线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
居然 芯片没有烧到。 厉害

网友:
还好这个,碰到烧得严重的,坑都快要挖穿了。。。。。。。。。。。。。。

网友:
没补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