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K610D-I5 D3 卡机 求助

楼主(2018-12-03):
             故障:每次运行几分钟就卡机,强制关机后,在开也是一样几分钟就卡死。外部设备:硬盘不接,键盘不接,入PE一样运行几分钟卡死。BIOS刷过,单桥:HM86  换过,都一样。唯独显卡没换,CPU没换(手上没配件),个人感觉CPU的可能性大点。论坛上有没兄弟,遇过这台机,同样故障的。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可以换个U试下‘’‘’‘’‘’‘’‘’‘’‘’‘’‘’‘’‘’‘’

网友:
一般是桥

网友:
摸摸主板有没有温度过热的地方。CPU面大。桥BIOS刷了吗?

网友:
你那个型号的机器我修过几台,卡机一般都是显卡芯片边角有轻微小破损,你将显卡晶体仔细擦干净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换个cpu吧,我也遇到过,换cpu好的

网友A:
定时掉电1.BIOS   2.供电不稳 3.CPU不良 4.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掉电1.BIOS   2.供电不稳 3.CPU不良 4.散热

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B:
在BIOS 里面会卡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 里面会卡死么

新机器ME和BIOS不对会引起各式各样的问题,建议多多了解

网友:
cpu接触不好把,容易出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C:
更换cpu两组复合管mos希望在80%.你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您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这个U 很常见 手里如果有就先换一下试试呗

网友:
CPU坏的多

网友:
CPU又不是焊死在主板上那种,怀疑就借个CPU换一个试试呗,桥都换了排除了更何况一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cpu两组复合管mos希望在80%.你可以试试

也对啊,可能供电不太稳定也是有可能的,可以用波波打个CPU的供电波形看下是否有杂波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三代u用二代也通用,是不是散热有问题。

网友D:
感觉内存的可能性大   见过内存出毛病卡的  没见过U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定时掉电1.BIOS   2.供电不稳 3.CPU不良 4.散热

兄弟,这个不是掉电。是卡机,运行几分钟就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内存的可能性大   见过内存出毛病卡的  没见过U卡的

内存早就换过了!不关内存的事,现在的问题,要么是显卡,要么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不是掉电。是卡机,运行几分钟就卡死。

卡机那查查U的供电,用示波器打下看看,供电不稳我修到过死机的,滤波电容有条件也换下。然后再查其它的地方。

网友:
显卡供电同样重要。

网友:
建议换cpu看看

网友:
量下电压,换个CPU,内存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打供电波纹看看吧 。。。。。。。。。。。。。

网友:
换个U试一下  这个机CPU供电也容易出现问题   电感

网友:
摸摸主板有没有温度过热的地方

网友:
既然都换的差不多了,就换cpu试试呗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都没有思路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分析,网上淘了个CPU回来,换上好了!手上没配件测试,走了弯路。卡机,是CPU问题,CPU坏。

网友:
换复合管

网友:
路过,学习中,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遇到过几台类似的,,不是散热就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换cpu试了吗?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容有什么不良,引起电压不稳,主要看桥,CPU,内存供电电容。

网友:
这个主板有通病你不知道吗 CPU供电复合管爱坏 零件号PQ25好像 靠近风扇这个管子 修过几台了 另外这个管子容易坏有些会导致CPU也坏

网友:
准备一个晒杨的CPU 撒。方便的。不然测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