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3sd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04):
首先感谢一下迅维网,可以下载电路图点位图,BIOS等资料,可以阅读网友发的文章,相同问题可以马上维修。这些对维修都是很重要的,感谢迅维,让我的笔记本维修步入正轨。另外感谢网友说的可以签到赚取下载分,下载不用为下载分发愁了,签一下 到就可以满足下载分的需求。
接着分享一下华硕k53sd笔记本维修之一例。
待机0.019A,触发后0.022A,测量EC边上电容电压,发现有一个电压不对。

图1
+3vs只有0.5v,供电要么正常,要么为0,怎么会是0.5v呢?
想到的就是某个mos管转化出现问题。在点位图上+3vs寻了个遍,没发现是哪里转化过来的。因为以前遇到过BIOS可导致电压不正常的例子,所以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
由于还有电脑要修,所以暂时放下了这台。顺便跟老板说了一声,让他看下。
后面老板说装起来试一下,我在板子上找啊找,除了我动过的那个bios,没有其它地方动过啊,问老板,老板说他没动bios,他看到有个排阻好像发了霉。如下图所示:

图2
当时一个劲的往供电来源上找,忽略了负载可能拉低供电。如图1所示,+3vs到了排阻的两个脚上,当时怀疑电压不对,为什么不量量相关的元件,看看有没有坏的,特别是听说华硕排阻爱坏,为什么不重点查一下,成为一大遗憾。
机器最终修复,来一张亮机图。

图3
这也是最近少数几个经手的没修好的机器之一。相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可能也会查一查排阻吧。

网友A:
所以说拿到主板要先仔细的观察也很重要的,有时候很明显的问题,往往走弯路,修来修去发现,唉呀,这里进水了

网友:
维修第一步骤观察非常重要,明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拿到主板要先仔细的观察也很重要的,有时候很明显的问题,往往走弯路,修来修去发现,唉呀,这里进水 ...

说得对,仔细观察,说到要害了。

网友:
这个机器牌组坏的确实很多   我已经修了很多了

网友B:
你们老板技术应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老板技术应该很好

嘻嘻,你说对了,不过老板是用来被超越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以前维修过好几台  现在的机器不好维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进来学习的。

网友:
asus 的排阻   坏的真多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好多啊。,,,,,,,,,,,,,,,,,,,,,,,,,,,,

网友:
给细心的维修师傅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