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维修经历。差点走弯路,执着有时也不会是好事

楼主(2018-12-03):
前两天在修一台式机主板时,查到+1.1V_PVTT没有出,如下图

实测0.003V,查控制芯片,发现是一个PU200的芯片控制的
查开启条件

EN开启无信号,查信号开启是否正常,这个信号脚只要是供电正常会是一个2V左右的高电平,
不让芯片工作时由一些外围电路控制拉低。

在这里有二个方法判断先看下图

这下面二张就能看明白了吧,

先由+5VSB拉低PQ207的三脚,
(这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也就拉低了PU200的14脚
实现了控制,而到了+1.5V_DDR出来了的时候控制了PQ206的导通
(NPN型三极管)也就拉低了PQ207,这时PQ207截止,也就实现了
对PU20014脚的释放,因为我们现在的测量结果是0V,所以重点查控制
来源+1.5V_DDR有没有到PR225,实际测量是有的,而且PQ206
是导通的,因为PQ206导通的,而PQ207二三脚是0V左右,这时我们
需要判断PQ207是否击穿,当然可以拆掉PR227,看PQ207是不是正常的
也可以拆下来量,并且这时我们会发现如果拆掉PQ207也就实现了PU200的、
放任不管,这时如果其它一切正常,不管我们这路控制如何都会有输出的。经
测度还是没有,而且外围工作条伯没有太明显的异常。只是测PQ203二脚时

发现了异常,对地阻为0,我们知道这个VTT去往了很多地方,查了很麻烦的,
而且这也是送往CPU的,我平时对英特尔的CPU很是信任,一般不会去查,事实上
英特尔的CPU坏的几率非常小的。那天测了一会其它的无果,不知怎么搞的,怎么、
想了去拆CPU的,靠不短了,不会是CPU吧,手上还有一片这个U ,换上去试,一个
样,因为一装上就短路,出于对英特尔CPU的信任差点就放掉了,坐下来抽根烟想想
因为替换明显 ,所以就从某宝上订了个,因来一测果然是CPU坏了,
所以这里总结下,太信任了有时不会是好事,有可能会走弯路,而这次测量因为VTT短路
而在拿掉CPU 时短路消除,就因当果断排除。
再说说题外话,说说这些年的经历,算是唠嗑吧,不喜欢直接跳过本人从98年开始接触电脑,当时是DOS和WINME的时代,不久就喜欢上了电脑,刚开始对硬件根本不懂,
仅仅知道一些命令和基本操作,后来学了点编程和一些网络技术,越来越迷上了电脑,
因为常跟电脑打交道就买了一些电脑书籍进行自学,像电脑爱好者,电脑报之类的一期不拉,
到年底还买合集,电脑用的时候有时也出硬件性的问题,就学着自已动手,
慢慢的帮一些朋友组装和一些简单的维修。有时也交学费(就是自已搞坏修不起来的那种)
那时对时序根本不懂,只能修修那些有明显故障的电脑,其实也不能算是维修,
渐渐地积累了些经验,平时也偷看人家老师傅怎么修,在他们言谈中慢慢的记下来。
后来买点书学习点理论知识丰富丰富,在现在看来那些书其实不算真正意义的好书。介绍含糊,
真正提高的时候是从12年1 月份注册迅维开始,感谢迅维这个平台,让我学到了更多,
感谢迅维网校和黄老师及月饼老师,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

谢谢!!!

网友A:
看你从事这行也很多年了,佩服你到现在台式机主板还在修,我已经好多年不接修台式机主板了,不是不会修,而是觉得一些同行将台式主板维修搞的价格那么低,宁愿坐着玩会也不接修同行的台式机主板,外面客户的台式机主板偶尔还会修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从事这行也很多年了,佩服你到现在台式机主板还在修,我已经好多年不接修台式机主板了,不是不会修,而 ...

嗯,市场乱,一般台式机主板,也顺便搞搞,这是服务器上的,换机就要考虑系统和数据库的问题,有时是形势的问题,这也能收到钱吧,CPU仅15元能收个三百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市场乱,一般台式机主板,也顺便搞搞,这是服务器上的,换机就要考虑系统和数据库的问题,有时是形势 ...

cpu 15元,能收个三四百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感谢您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D:
什么CPU来的?BGA的CPU吗?还是直接扣上去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15元,能收个三四百是什么意思?

这种服务器的CPU便宜,只有15元一个,修好后报个三百没问题的。看你怎么去处理了。如果是一般用途的主板肯定收不到这么高的费用。也就没必要去搞了换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CPU来的?BGA的CPU吗?还是直接扣上去的那种?

L6960或L6950或至强的L3426

网友:
这有点类似于数据恢复,你说U盘坏了有人修吗,肯定不会,但要是有非常重要数据,视情况几千都能收的到。这里也是这个原理,因为这台服务器不能简单的去换机器,就是换也很麻烦,还要承担蓝屏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从事这行也很多年了,佩服你到现在台式机主板还在修,我已经好多年不接修台式机主板了,不是不会修,而 ...

要看有没有钱赚,上回我修了个服务器的主板,是工厂的人自已找上门的,收米3000多,人家不差钱。修同行的台式机主板,我这边镇上电脑城都是收20-30,我靠  !!因为电脑城买一片二手的才100左右,台式主板没有得修了

网友E:
有图纸吗?如果没有图纸只看点位我总是感觉不太习惯。楼主可以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吗?如果没有图纸只看点位我总是感觉不太习惯。楼主可以 的

华硕的图纸很少见,能有点位图就很满足了,谢谢兄台给分!!!

网友F:
我想说 老司机选错方向了。编程现在多火。北上广深下载2年新手最低22万年薪。儿童编程,机器人。现在月入3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 老司机选错方向了。编程现在多火。北上广深下载2年新手最低22万年薪。儿童编程,机器人。现在月入3万 ...

哈哈,那个搞脑子,不想搞了,再说我也不是天天修电脑,有其它工程项目在做。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L6960或L6950或至强的L3426

真够便宜的,可是E3价格无敌啊,一直都是几百块

网友:
大师啊,求教点位图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G:
一份辛苦,一份收获,此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份辛苦,一份收获,此机型号是什么?

华硕自家出的服务器里的主板。P7F-X/MR。修了好几张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的分呢,不过能顶下贴子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