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植锡台什么样的好用啊?

楼主(2018-12-04):
现在笔记本芯片BGA的活比较多、原来都用老方法植锡很慢,大家谁推荐推荐快速植锡台啊?最主要钢网加热别变形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
表示没用过值锡台,量不大,自己某宝看看吧

网友A:
表示不用植锡台,用的钢网是比芯片大一圈的那种,芯片对角吹两个珠子固定钢网,直接对着吹,不变形

网友B:
我说一下我的方法,不用什么台 效率低,用一块纸叠一下四周,把涂好锡膏的芯片放在中间,钢网对好,倒锡球,吹去多余的,把钢网小心的取下来,把芯片在放在废主板做的架子上,补好摆正少部分球,风枪吹,用镊子摆正不能归位的球,结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一下我的方法,不用什么台 效率低,用一块纸叠一下四周,把涂好锡膏的芯片放在中间,钢网对好,倒锡球 ...

说起来很简单一样,可就是做起来难上加难,我就是植球是软肋。怎么都搞不好,摆好球取钢网时很容易把锡球搞移位,不取钢网吹锡球完毕取下钢网时经常还能掉一大片没吹好的,手工太差了。

网友:
植球台不如直接吹的钢网效率高,而且容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起来很简单一样,可就是做起来难上加难,我就是植球是软肋。怎么都搞不好,摆好球取钢网时很容易把锡球 ...

熟能生巧   多多练习  都是从小白过来的   干就完了  以前我天天用废芯片练习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熟能生巧 多多练习 都是从小白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起来很简单一样,可就是做起来难上加难,我就是植球是软肋。怎么都搞不好,摆好球取钢网时很容易把锡球 ...

这个方法感觉效率低啊!吹不好就连锡啊!手不能哆嗦!

网友:
                 就普通的习惯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那个可以直接吹的不锈钢的那种,不知道大家用的事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用植锡台,用的钢网是比芯片大一圈的那种,芯片对角吹两个珠子固定钢网,直接对着吹,不变形

质量不好的一吹会变形,,,,,,,,,,,

网友:
楼主是想买好点的刚网吧  怕变形

网友:
都没有用过你说的那种。························

网友:
一直用钢网 熟练了有手法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