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j坑货维修

楼主(2018-12-04):
故障现象是通电无显示,裸板电流0.32a,显卡供电没有,这种垃圾显卡不管他,新机都是显卡供电可有可无。
再测无内存smb总线,lpc有波,单cpu以后,好像测lpc没什么卵用了,只能大概判断一下cpu没死透而已了?
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拿联想g480的ec参考,测ec复位有,先当cpu条件满足修其他。
测bios,有点不正常,有时候2脚的波形不对,幅度会抖动,有点不够力那种,举不起来。
测bios的1256对地都正常。
拆了bios芯片,上电0.12a,ec是内置程序的kb9010,基本判断bios没什么问题?
写个程序,一个卵样。
回过头想想,幅度不够,要么短路,要么电压不够。
一路测下来发现bios的供电8脚对地偏低,只有30Ω左右,下了bios在线测正常了,确定bios芯片的问题,找了个一样的芯片回写备份的程序也不行,估计是不完整的。小站内下载一个再改一下me一切搞定。
这坑就坑在上bios和不上bios的电流不一样,而且测也有波形,以为是cpu已经能够正常读取bios了,关键它还不发烫,不然就没这么多弯路了。

图三图四,顺便打个小广告,广西的老表,如果有投影机要修的,液晶片更换的,我们可以合作,站内联系。

网友:
是有点坑,这问题还真容易走弯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起来有难度,修好也实属不易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一抓一个准,楼主的技术那是一个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