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下这个联想 YOGA 3 A381的图纸

楼主(2018-12-04):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下面图纸中Q108的作用,小弟没看明白,20v的供电为何要用这个mos管和5v usb电压连起来?上次有个yoga本,这个mos管短路了,烧了后面一片!

网友:
AC20V进来到PQ107是一路供电,VUSB进来过PQ108 是另一路供电,

网友:
vusb 这个电压是由 5valw 通过 U101 这个转换开关转换来的,电压是5v,我不明白这里为何要加这么个mos管,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把转换的那部分图发上来,就是不明白,为何要在5v和20v之间加个mos管

网友:
这种Core M芯片CPU本子配备了DC IN复合接口(未插电源可以当作USB使用)

网友:
哦,我明白了,谢谢,不接电源,只是用那根线,在电池供电情况下,系统转换输出5v usb电压,所以原来走20v的 ,也可以走5v,但是感觉这个设计不咋地,这个mos短路,后面就都烧了

网友A:
是的 这个设计稀烂  一出问题VUSB管子 EC都会被击穿短路   能否把图纸共享一下 跟我手上的Y700S很像 后面烧了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设计稀烂  一出问题VUSB管子 EC都会被击穿短路   能否把图纸共享一下 跟我手上的Y700S很像 后面烧 ...

这个图纸我已经上传了,给你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9197-1-1.html#pid17575039,在15楼

网友:
设计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