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v42 NA140CR开机不显

楼主(2018-12-04):
这台Benq是客户不要了的,当初拿了两台,还有一台联想的。配置比这台好一点。说两台修好一台,另一台当作工钱。这台上电开机,电流上到0.8多,不显。论坛上没几个这台的案例找不到通病,放一边。上联想的,找到有通病,拆机干掉那个通病电容开机重装系统,搞定交付。Benq算是到手了。本子我从没修过。台板都会犯晕,这本子更没底,翻书,照书上查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查PG,懵逼了,没图没经验,只测到CPU电源芯片已开漏输出PG,其他的信号时钟都没图纸我查毛……算了,改测复位信号,从Wifi接口22脚测已置高,测内存复位也为高电平,且关键电压也有,总线对地阻值一样,搜了几个BIOS狂刷,开机依然是涛声依旧,电流反倒降到0.75。问过一些大佬,大致都是让我测二级转换,测时钟和波形或哪个滤波不稳定引起的。上波波测Wifi接口时钟没有,内存时钟也没有。突然想到一个论坛上的帖子,这型号的他修的核显电容更换就正常了。我用万用表测量0.8V,示波器测波形像交流电………换,死马当活马医。

找不到贴片,先用这个试试,换好上电,电流比原先多了点,没接外屏,以为没显,按了下开关,它关…机…了。没错,关机了!再开接屏,显示了。。

亮机图。

元凶。
现在还有个问题,电池三个接在保护板上,这个肿了,可以自己买一个来串联回去用吗?换算了下,这个肿的大概3300毫安,我买个4000毫安的可以吗?

网友A:
什么配置,换你的工钱值?

网友B:
3300毫安换上4000毫安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换你的工钱值?

垃圾配置。不过里面是500G硬盘(已经改成移动硬盘装我下载的图纸,资料等等)。主要是很熟的,半开玩笑的拿来给我试修的。我也正好有个SSD盘没地方用。这台修好可以外带出门装监控调试网络之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0毫安换上4000毫安没有问题的

原机还有两个串联一起的。只有这个是肿了的。现在要再加个3.7V的电池回去才可以用。只是怕这个用4000的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充着充着换成这两个旧的电池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