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 11iby

楼主(2018-12-04):
不触发 求个bios
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就要BIOS?别的电基本条件不查?

网友:
不触发先看看过不过公共点,接着看看待机,然后看看开关有没有电压啥的,然后再刷个bios试试。我是菜鸟只懂这些。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吧 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
一般BIOS很少会导致不触发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开关容易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