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风扇转不亮机不报警,拔内存报警

楼主(2018-12-04):
手上有两台客户送来的电脑(1台是775主板集显,1台是H81主板集显),都是主板通电风扇转不亮机不报警,拔内存报警,把电源换了,内存换了,内存插槽也换了故障依旧,CMOS电路正常,电池有3V,放电后一通电风扇就转,上内存阻止卡,SPD有3.3V,VTT有0.75V,SDA和SCL有3.3V电压,主板是工控机没有丝印型号,无法找到电路图,这个该怎么处理?

775主板图如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BIOS

网友:
DDR3 打值卡168脚无电压0V,无复位,这个怎么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BIOS

艾讯达官方网站找了,只有winxp_7驱动下载没有BIOS程序下载,  拔掉内存有开机有报警就是黑屏不显示,是不是说明BIOS是好的?

网友:
拔掉内存 上内存阻止卡开机 蜂鸣器一直报警, 测量内存阻值卡上的各点如下: SPD有3.3V,VTT有0.75V,SDA和SCL有3.3V电压,CK0、CK0#时钟电压均为0.6V,RESET复位电压为0V。

网友:
通电测试PCIE插槽: A11复位脚3.3V, A13和A14时钟脚测量电压均为0.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