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开机电流0.8,不显示

楼主(2018-12-04):
苹果A1466 2013款,820-3437-A,没有进水发霉,不用电池自动开机电流0.8,不显示,过一会掉电自动重启,可以开机,强制关机,cpu很热,个人感觉应该复位工作了,可就是不显示,不知知道0.8的电流处于什么状态,BIOS刷过,也是不行

网友:
苹果A1466是板载U,板载内存,集显。处于什么工作状态?一个个信号测试吧,对照点位图测试点都有啊

网友:
感觉0.8已经可以跑码亮机了,升压看一下,小喇叭接上有没有咚的一声开机声音

网友:
加焊或重置CPU,不死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不显示,  你先看 常规的 待机电路是否正常吧  3.42V输出正常不  EC 工作条件  顺便看下 电感阻值 是否正常   最后看不显示  接口升压是否有   背光升压芯片 如条件都没达到 亮个毛线呀   描述的当前 故障现象不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