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电视开机看一会儿会变色,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8-12-04):
一台海信的电视,开机一般正常,但看个十几分钟颜色就变了,屏幕色彩跟油画一样。我担心是屏电路有问题,那就估计没得搞了。

网友:
擦排线试下  感觉不像屏幕问题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大,还有你可以拆开量量屏线接口正常与出问题时候的对比

网友:
这看似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统一谢谢大家的回复,确实是线的问题,现在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