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面板维修 原因是过孔导电不良引起的。

楼主(2018-12-04):
这个点过孔不良。

跑电路飞线。

维修完毕,试验

网友:
楼主电梯维保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另外这个电梯不是一般人能修的吧?

网友:
改行 改这么远????????

网友:
这个行业做的人不多吧

网友:
楼主哪天这根线脱焊了,……

网友:
大神厉害,已经修炼到手中可掌握几十号人的性命。赶快在家楼下电梯控制板螺丝空旁小小的刻上 同行 二字为号,他日有幸得到大神操刀时见次记号就知有自己人,下手便知道轻重。

网友:
看你维修,以后不坐电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