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植球

楼主(2018-12-04):
小小白一枚,电路原理分析还能理出思路,就是桥或CPU,显卡植球一直是软肋,怎么也搞不好。用钢网吧,芯片处理好,涂上焊膏后放钢网对位倒锡球处理完多余的补好缺少的之后如果当时取钢网很容易使锡球移位,要是吹好后取钢网有时取下钢网时经常还有一大片取钢网时锡球没化掉下来的。手工太差,请教一下高手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手工差就靠 好设备 提高。 好的 风枪 和材料!   手工好几十块钱的 风枪 10来块钱垃圾焊膏也能干!     锡球容易移位。你在芯片4个角  先 风枪 吹上4个锡球 ,就不动了!

网友:
感觉主要是实践的少,你试试一个星期一天到晚不停地植球,我就不信会有你植不了的球。

网友B:
这个没什么技巧 找废板子 拆装拆装 多折腾几次就熟了,我开始熔接光纤的时候也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困境,后来晚上没事就找废纤熔了 拆开重新切 再重新熔 现在我不干熔纤了

网友:
拿报废的桥    自己做去吧   什么时候成功   什么时候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差就靠 好设备 提高。 好的 风枪 和材料!   手工好几十块钱的 风枪 10来块钱垃圾焊膏也能干!     锡 ...

手工好几十块钱的 风枪 10来块钱垃圾焊膏也能干,完全不用上bga设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技巧 找废板子 拆装拆装 多折腾几次就熟了,我开始熔接光纤的时候也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困境,后 ...

你会修主板么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