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61HR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4):
创维42E61HR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创维42E61HR

  故障描述:液晶电视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42E61HR电视,故障现象是:上电启动看5-10分钟不等液晶电视黑屏现象,无图无声,指示灯绿灯仍亮,用原机遥控调或按面板感应键都没反应,感觉是主板保护死机造成的!

  拆盖正常试机时,测24V、5V、ON/OFF3V、ENA3.2V、ADJ3.5V及主板上的3.3V、2.5V、1.8V都有,当电视出现黑屏时,只有ENAADJ电压无!手模主芯片时,升温很快!估计问题就出现在此处了。

  查看主板,主芯片及DDR块是由一个84-18三端稳压管供电,其接5V前,电路中加装了一个1.8欧的限流电阻,是不是过小引起的呢?以前修过别的主板,也是主芯片因供电电流过大,引起发热保护死机情况。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将1.8欧改为3.8欧,试机两小时以上,电视没再出现过黑屏现象了,距我发贴前,电视已被客户提走,客户没反馈问题过来,说明已修复了。

  查网上,这个电视因主板问题,出现黑屏故障还很普遍,都是换主板解决的,没人偿试过修板!

本文来自:家电维修技术论坛

网友:
以前出故障都是电阻阻值质变导致变大出故障,现在反过来了限流电阻太小导致出故障?
另外这个限流电阻是给芯片限流的么?更换为3.8欧是为了减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