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32C1000N液晶电视开机有声无光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04):
长虹LED32C1000N液晶电视开机有声无光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长虹LED32C1000N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有声无光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虹LED32C1000N故障机,故障为液晶电视开机有声无光,立即反应是背光灯条故障。

  和客户沟通好,收拾好桌面准备拆机检查,测得开机按启动按钮时,机器有开机声音,同时测的背光插座有接近85V电压,然后慢慢的下降到34V左右,这下,可以100%断定是灯条了。

  拆背,放好液晶屏,还是拿出看家宝贝BR886A,检测每一条灯条,其中中间一条异常了,把灯条恢复原位,插好背光插头,上电,测得中间这条灯条的每一个灯珠电压,发现有一个灯珠电压达到8V了,果断用加热法拆换3030灯珠,再次通电开机,灯珠全亮了,重新再用BR886A测下这条灯条,看看有没有出现哪个灯珠微闪。

  经检测没发现微闪现象,测得亮度正常的时候背光供电电压固定在52.2V,为了保守起见,把3个并联的2.2Ω背光限流电阻拆掉一个,保留2个,再开机测试背光供电,测得刚开机时电压为53.6V,然后慢慢降到51.4V,正常,装机,调试中,明天继续调试。

本文来自:家电维修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