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2寸索尼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4):
42寸索尼液晶电视灰屏故障维修案例

  接修一台同行转过来的索尼42寸液晶电视,因为是同行修过的,拿过来时连后盖都没上所以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过来时告诉我逻辑板他已经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的液晶电视灰屏,什么也没显示,通电试机按键开机有声音背光也正常,证明电源板、主板、背光升压板全都正常。逻辑板又换过了,那剩下的就屏了,为了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他换的逻辑板的问题,测量逻辑板上的电压12V正常,但是VGH VGL VAAP点都没电压。

  于是关机拔掉两条上屏线重新开机,再测VGH VGL VAAP点电压来了,这样就可以确定故障是在屏上面了,这样就是屏哪路电压短路了引起逻辑板保护没电压输出,关机接上一边的屏线看是哪边短路,通电就看到屏幕一边正常出图像了,这样短路部位就缩小到屏的另一边板上了,只有开屏检查了,取出故障的边板拿手电仔细观察,未发现有变色烧焦部位,无奈只有用上我的照妖镜了,首先测量大体积的电容,果然一测就到了短路,再测另外的几个一样大的电容都是短路的,看来这几个电容都是同一路电源的了,考虑到有可能是TAB芯片短路造成的就不一一拆电容测量了,直接用烧鸡法排除,又用上了自制的无极可调电源了,首先把电压调到零伏输出线接到短路的电容两端,缓慢调整电压,电压不可太高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当调到1V时电流就有1A了,这时赶紧触摸几个TAB芯片冰凉的心中暗喜,因为只有不是这几个芯片问题就可以修好了,于是方向转到边板上的电容,当摸到C112时就有点温度了,拆下C112电流马上回零,在废板上拆个一样大小的装上,插上屏线通电SONY显示出来了。

本文来自:家电维修技术论坛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

网友:
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的,有遇到过嘛?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电视机,不太懂,想自己搞,麻烦指点一下VGH VGL VAAP点的测量位置,谢谢了!

网友(2019-01-12):
楼主修的这个障故点,很有借鉴性,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不要轻易判定是屏坏了

网友:
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不要轻易判定是屏坏了

网友:
果然一测就到了短路,再测另外的几个一样大的电容都是短路的,厉害,这样问题都修好了。

网友A(2019-02-19):
修的真不错,是把可调电源加在边板电源上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真不错,是把可调电源加在边板电源上烧么

是放在哪路阻值最小一路烧机了,是放在哪路阻值最小一路烧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放在哪路阻值最小一路烧机了,是放在哪路阻值最小一路烧机了

                                  好的明白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屏半边短路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好修

网友(2019-04-10):
用表可以测量得出来呀,遇过好多台了,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测量逻辑板各电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就去掉屏的二条排线测,如果正常就插一条测,那样就很好排除的

网友:
这思路有得搞,以后不要轻易说屏坏了……

网友:
其实对楼主自制无极可调电源更感兴趣

网友:
对楼主自制无极可调电源更感兴趣。
看样子是一个12v监控电源,再加一个控制器?楼主,跪求您说明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对楼主自制无极可调电源更感兴趣。
看样子是一个12v监控电源,再加一个控制器?楼主,跪求您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