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2V67PK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4):
海信TLM42V67PK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海信TLM42V67PK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信液晶电视TLM42V67PK ,主板RSAG7.820.1588/ROH,开机指示灯不亮,液晶电视不开机。

  电源5VS、5V、12V、14V都正常,STB有开机2V电压,BRI和SW没有电压,机器按键和遥控器都失灵,死机状态!换了电源待机5VS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确定为主板问题,测量主板电源3.3V、1.4V都正常,最后检查是主芯片复位电路的问题,R240电阻开路了!至此,海信TLM42V67PK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家电维修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