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1300CF液晶电视热机不定时屏闪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4):
康佳LED32F1300CF液晶电视热机不定时屏闪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32F1300CF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热机不定时屏闪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康佳液晶电视LED32F1300CF热机不定时屏闪。有时伴音也有断续的卡卡声。短的一两分钟,长的几个小时开始闪。屏闪时看背光一亮一灭。拆机,测屏闪时12V电压下降严重。低于10V时开始闪,再低就闪的非常重,偶尔低于8V时黑屏。看电源是名声不好的6755.先换块再说。 无效。再查常出问题的1脚大阻值,均正常。闪屏时,调低背光,闪烁明显减轻。网查此机灯条出问题的非常多。买。

  在等待灯条的时间里,观察些机,有时几小时都收看正常。电压在12---10之间来回变。分析,如果灯条有问题,不应该能长时间观看的。再查12V为什么不稳。看为数不多的外围电路。1脚外围查过了,保护也取消过。再查2脚反馈。

  当换到次极取样电路的1M电阻时(灯条电压到431的取样),12V稳定。测拆下的电阻,一切正常,且板上没有打胶。观察两天,不再闪屏,12V电压始终稳定。至此,康佳LED32F1300CF液晶电视热机不定时屏闪故障修复。

液晶电视闪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4753-1.html

本文来自:家电维修技术论坛

网友(2019-01-28):
如果灯条有问题,不应该能长时间观看的。再查12V为什么不稳,经念之谈。

网友(2019-03-14):
这个电阻是个重点、要考,圈起来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个重点、要考,圈起来"赞同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