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E32D99液晶电视屏幕改装过程分享

楼主(2018-12-04):
TCL LE32D99液晶电视屏幕改装过程分享

  机器型号:TCL LE32D99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屏幕改装,电源板、主板都坏了、点屏试机背光灯管也坏了。

维修方法/过程:

  收来一台创维32L08HR液晶电视,电源板、主板都坏了,点屏试机背光灯管也坏了,但是能看到图像,液晶面板是好的。正犹豫怎么办呢?忽然看到了以前收来的一台TCL LE32D99碎屏机,新款的LED背光电视,想着干脆换屏算了,接下来一起来看看TCL LE32D99液晶电视屏幕改装过程。

  拆的过程就不说了,直说装的过程,拆下两台机子的面板发现区别很大,TCL原机的华星光电屏只有中间一个COF和逻辑板,创维的夏普屏有10个COF两条边板,装不上去,于是用无齿锯切割出10个COF的位置,夏普屏终于能装上了,用双面胶固定好边板和逻辑板,组装好了。

  接下来就是连接屏线,仔细对比了两个屏的逻辑板发现都是单八位左侧供电,不用改屏线了,太幸运了,差点忘了屏供电,TCL原机12V供电,创维的是5V,TCL原机有5V预留位置,直接把屏供电电阻改过去就行了。

  插上屏线背光通电试机,花屏,这可怎么办?仔细对比了两个机子的逻辑板、屏线、主板,没有发现不一样,看来只有改屏参试试了。

  用遥控器依次顺序按“0 6 2 5 9 8菜单010”,按完以后电视自动关机重启,图像一切正常,不再花屏,至此,TCL LE32D99液晶电视屏幕改装过程分享结束。

本文来自:家电维修技术论坛

网友:
这怎么角磨机都上来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