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6 独显通病改集显教程

楼主(2018-12-04):
MBX-266开机没显示的问题应该很多人碰到过换显卡,显存,刷bios的方法都试过,解决不了
现提供一种改集成的方法,本人实验成功了,特来分享给大家
电阻阻值不一定要完全一样,接近就可以

网友:
要不要刷 bios

网友:
不需要刷BIOS,连显卡显存都不需要取下

网友A:
有点模糊,有清楚点的嘛兄弟

网友:
高手,小白看得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模糊,有清楚点的嘛兄弟

已经尽量做到最清楚了 有些看不太清楚的我也是猜的

网友:
真够复杂的。

网友:
看起来复杂 ,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虽然看不太懂,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B:
集显供电怎么办?供电部分要补芯片 MOS管 还有周围零件很麻烦啊

网友:
不明觉厉 先收藏了 等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怎么办?供电部分要补芯片 MOS管 还有周围零件很麻烦啊

图里有详细改集显电路的方法

网友:
                   我改过 没有成功。

网友:
这个是直接屏蔽独显用集显吧 所以不用摘显存

网友:
我遇到一个很简单,去电感成功。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我去,改这么多东西,我还是喜欢那种断供电就可以OK的

网友:
感觉太复杂 看不懂。。。。。。。。。。。。。。。

网友:
这个不错,收藏慢慢消化,谢谢发贴

网友:
厉害 估计这个机器也是下大功夫了,没有资料的情况下,这么多件独改集,真不好搞

网友:
完全看不懂。move是挪掉?remove呢?英语不行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