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C USB 用不了 换CPU 之坏CPU害死人

楼主(2018-12-04):
前几天接了一台ASUS笔记本  客户说USB用不了   做设备调试用的   跟客户沟通后 拆机检测  发现USB 数据线全部短路   这里吐槽下 ASUS  真是 抠门   USB  保护元器件  一个都没装  查点位  发现CPU 短路了      跟客户  报了400  换CPU  坑爹的开始了   跟朝城 买了个 原装无铅的  CPU  SR2KP   140大洋  买回来做了两次   都TMD 不
跑马    没办法  只好又把原本的坏CPU  做上去   恢复原始故障了   唉看来还是CPU  有问题啊   没办法  80块钱又买了个测试CPU    终于弄好了  麻痹  差点亏本啊

网友:
不是还能赚180吗。。。哈哈

网友A:
我不会告诉你! 这块板子买买也就200块的!   下次报价换U直接换板比较爽快

网友:
芯片市场现状就是这样。。。。。。。。。。。。。。。

网友:
我都是收废板  板上拆的u

网友B:
淘宝有个叫顺润成的卖芯片也都是假芯片,很多芯片买回来装上都和原来的故障不一样,上回原来的芯片回复原故障,曝光他!不要去买他家东西

网友C:
超过100的芯片, 我没买过。直接换主板。  或者报换主板的价修修;

网友:
嗯  成本太高的话  维修没意思了。 现在都不修了 直接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告诉你! 这块板子买买也就200块的!   下次报价换U直接换板比较爽快

这板  淘宝500多 交换又不太靠谱

网友:
凌动u在ASUS里连个铜管都没有,一块铝片就是散热器

网友:
一般只买点供电芯片 u一般都换主板

网友:
还不如换板了

网友:
现在某宝上的桥芯片和贴片cpu的质量真是不行啊!还不如自己回收点备点笔记本主板留着拆件,有很多回收这样主板的我分析都回去拆芯片打磨植锡 清洗 不测试就挂到网上卖了!

网友:
我怎看那默像南桥呀  你拆的这个芯片

网友:
卖假芯片的人太多了,上机就不保,卖芯片的他们也没有工具测试芯片好坏,坑太多

网友:
正常,你能想象换桥报400,但是花了390买桥吗?

网友:
                还是拆机件好啊。

网友:
这中CPU成功率不高的,很多坏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哦,谢谢

网友D:
大神我想问问你这个是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个叫顺润成的卖芯片也都是假芯片,很多芯片买回来装上都和原来的故障不一样,上回原来的芯片回复原故 ...

对,这家卖芯片的就是一个骗子。

网友E:
我很奇怪这块板子为什么要去换CPU?单购也没多少钱,这种桥坏得多,买风险高

网友:
这种风险维修,价格一定要最大化利润,不然没价值博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很奇怪这块板子为什么要去换CPU?单购也没多少钱,这种桥坏得多,买风险高

这主板550一片   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想问问你这个是cpu吗?

凌动4核

网友:
知道,恢复让有疑问的人

网友:
确实没什么好折腾的了啊,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买假芯片的  坑人很深                        ·

网友:
现在修机器啊 都不敢发大芯片了,来个机器大芯片坏了 都要先把自己的料板翻个遍 发的芯片太坑人了  好多都不行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专门收笔记本坏主板的 人家给的价格还可以 我卖了几片都是U坏的 我问他们 你们这收回去咋回钱啊  完事人家给我来一句 你不知道 这个U 和显卡 都能拆出来单卖的 自此之后 遇到U坏的 直接就报价换主板 完事这板子卖给他们  换U换显卡利润不超过三分之二不换

网友:
不跑吗的时候,当时是不是要崩溃了。哈哈

网友:
哎,市场就是个大坑,水太深了。。。

网友:
要不然到维修店回收坏芯片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在某宝上的桥芯片和贴片cpu的质量真是不行啊!还不如自己回收点备点笔记本主板留着拆件,有很多回收这样主板的我分析都回去拆芯片打磨植锡 清洗 不测试就挂到网上卖了!

网友:
CPU坏都不敢买新的    所谓新的都心里没有底,自己的主板上拆下来的比较放心

网友:
只好又把原本的坏CPU  做上去   恢复原始故障了   唉看来还是CPU CPU问题,我基本很少搞了,成本太高

网友:
如果机器不开机。。查发现CPU短路 换CPU后还不亮。那就更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过100的芯片, 我没买过。直接换主板。  或者报换主板的价修修;

我是不换桥不换CPU,直接报换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