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3 pro gamingv5 usb问题

楼主(2018-12-04):
这个板芯片好像和b150芯片组差不多,毛病是
usb接口全不能用,ps/2接口是好的。接usb键盘3灯全会不停亮灭,测5v供电正常,两数据脚对地阻值的6m欧左右。找到点位图但不到usb 48m时钟信号,请高人指点一下怎么搞。

网友A:
先测5V供电,是不是稳定的。不稳定就好办了。修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5V供电,是不是稳定的。不稳定就好办了。修供电

我用万用表测的5V是正常的,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万用表测的5V是正常的,谢谢回复。

哪个芯片控制键盘的?对地都6OM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芯片控制键盘的?对地都6OM 正常吗??

USB2.0接口啊,直接进桥的。桥出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 48M的USB时钟是桥自己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48M的USB时钟是桥自己产生的?

H61以后 时钟已经集成到桥里面了 你在点位上找一下有没有测试点 6M欧的阻值似乎很大了吧 量一下别的板子 我记得大概只有5 600欧来的,这个数值会不会是桥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61以后 时钟已经集成到桥里面了 你在点位上找一下有没有测试点 6M欧的阻值似乎很大了吧 量一下别的板子  ...

测试点名称大概是什么?怎么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点名称大概是什么?怎么搜啊

USB CLK 48M 关键词搜索看一下 应该有类似的点位 但是不一定有测试点  USB进桥 时钟也是桥产生的 线路可能都在内部 不过应该可以确认是桥的问题 要么虚汗 要么内部模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