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EliteBook 840 G3开机一分钟才显示 而且是个 DXE更新 ?

楼主(2018-12-04):
开机后一分钟(如下图),显示个 DXE更新 正在将DXE复制到HP安全保护设备 在此过程中不要关机或断开计算机的外部电源 完成此操作可能需要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然后停在 DXE 更新 这个画面一分钟,才进入WINDOW10 的 LOGO,最终能顺利进入系统。但是这个效率也太低了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兄弟? 是不是BIOS的问题? 这机子有 密码芯片?

网友:
拔掉键盘试试

网友:
拆光测试一下   还是一样 刷BIOS 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刷bios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在系统里刷bios试试!应该能解决吧!不行的话买个bios 编程器刷上试试!

网友:
jll见过亮机慢的 没见过一分钟多才亮机的

网友A:
是每次都这样吗,还是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每次都这样吗,还是仅一次,

每次都一样,关机重启都是。。。。

网友:
刷bios,要改一下me。。。。。。。。。。。。。

网友:
这个惠普840的笔记本还有个通病就是  用电池能开机 用电源开不了
不知道有没有遇见过的  这个机器很多

网友:
这种估计刷个BIOS应该能好。。。。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io有可能

网友:
这种估计刷个BIOS应该能好的

网友:
这个刷程序就好了吧  先刷程序看看呗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吧,通亮机正常的一般BIOS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在BIOS里关闭就可以了,BIOS里有这个选项。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估计搞定

网友:
表示碰到这种情况,直接三板斧BIOS了

网友(2019-01-13):
这个先刷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