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1-30应该是通病-无待机

楼主(2018-12-04):
这个是由于公共点电容短路,导致保护,然后电压过不去无待机,刚刚修了两个,都是cpu供电那一块的电容短,电容短烧鸡很好找,几分钟搞定

网友A:
嗯 能烧出来的机器  都是白送钱的  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没有图片什么的

网友:
机子前天修的,没拍,结果不料,没分了。

网友B:
都不知道修了多少,直接肉眼看,哪里用烧鸡那么麻烦,就在贴纸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修了多少,直接肉眼看,哪里用烧鸡那么麻烦,就在贴纸下面

第一次碰到。。还是更喜欢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能烧出来的机器  都是白送钱的  几分钟就搞定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碰到。。还是更喜欢烧

这个板有好几个型号的本都在用

网友:
最好祥细点,让我们小白多学点,哈哈

网友:
很多这款机器都是这里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