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7460 板号LA-D821P 无核显电压 机器正常亮机

楼主(2018-12-04):
没搞明白   明明  集显电压  没有   但是机器正常开机亮机了   这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大师 出来解释一下     这个真心  不懂了   现在机器 不都是有了集显电压 机器才能亮机吗     为啥 这个机器    没有也能亮  图片上我量的就是集显电压  PL605

网友:
是不是独显在工作?最好看看图纸分析一下

网友:
正常的   你如果看个视频之类的 电压就有了

网友:
刚才  关机   在开  就不亮了  这是什么鬼问题

网友A:
DELL  的 四代   五代 CPU 的主板   我碰到好几台  正修着呢  屏幕显示了 亮了   然后关机   在开就开不起来了  在去量主板 就发现 CPU 挂了   有电压短路了   这又是什么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 四代   五代 CPU 的主板   我碰到好几台  正修着呢  屏幕显示了 亮了   然后关机   在开就开不起来 ...

有可能静电把主板烧了吧!修之前洗洗手!个人感觉 ,或者测试的时候又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戳坏了。。。。。没遇到过这么牛皮的电脑

网友:
四代CPU坏的多,短路和脱焊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