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T4900V不开机

楼主(2018-12-04):
一台客户送修的T4900V 插上电不能开机,把电源拆出短接绿色和地风扇会转 有输出,检查开机开关上有3.3V开机电压,按开机无反应,BIOS电池正常,放电也无反应。去掉内存,强制上电,主板无报警声,是不是BIOS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刚从论坛里下载了个同型号 8M的BIOS刷了,还是不开机。开关上有3.5V电压 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了,再次强制加电发现EC芯片 IT8893E瞬间很烫,应该就是这个坏了导至不开机的。准备订一下换上看看。

顺带附上肯定好用的BIOS:  IH81M V1.0  8M原机备份

IH81M V1.0 25Q64FV bak.rar

网友:
更正一下: IT8893E这个芯片不是IO,而是PCI-E到PCI的桥接芯片,我直接去掉试试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