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270CLW_R10.1 开热开机 冷却后又不过电

楼主(2018-12-04):
RTD2270CLW_R10.1 不过电 加热RTD2270CLW 这个芯片后机器正常使用 但是过一会儿 板子冷却后就又不过电了
遇到过好多个这样的板子 应该是通病 有人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芯片

网友:
把上面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最矮的电容 换掉

网友:
一般是电容问题,,,可以测量一下板上的供电

网友:
试过了 换了电容就好
确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呵呵 这个电容是通病了

网友:
肯定是电容的事了,我也遇 见过

网友(2019-04-16):
我的白屏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