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820-00045-A 加电不亮

楼主(2018-12-04):
A1534 820-00045-A 加电不亮,客户说坏之前花过屏,拆机没发现异常供电都有,就直接加焊CPU由于之前没有做过这么单薄的CPU心里没数,就上焊台加焊到220度,结果还是老样子,现在想刷BIOS想问一下3.3V在哪里接啊,插电源就加电,按电池那哪里接呢,有没有做过的指点一下啊,谢谢
刷BIOS

网友:
显存内存!看了没。

网友:
刷3.3的bios要么买个转接座,要么用自己的转接座加一个1117-3.3的芯片自己做一个

网友:
既然花过屏,应该检查一下内存之类的,不要轻易就搞BGA嘛,容易走上不归路。

网友:
这机器就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真心不好修.........

网友:
cpu,我一般干到245度,bga不一样,不过一般加焊到你拆桥的温度就差不多了,要锡球融化才行

网友:
板载内存 不是应该先查内存颗粒是否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