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CH50890PT3D等离子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4):
长虹CH50890PT3D等离子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长虹CH50890PT3D

  故障现象: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过程/方法:

  接修一台长虹CH50890PT3D等离子彩电,此机故障是电视红灯亮不开机,开机红灯亮后立即关机,红灯熄灭。要把大电容上的电放掉才能开机且重现故障。

  开机瞬间监测PFC电压390V正常、VS电压205V正常、VA电压55V正常、15V正常,再对VS电压和VA电压检测电路元件检查时,发现VS电压检测电阻R646阻值不稳定,在40K左右变化,此电阻为120K,取下后测量阻值在50K左右变化,换新后开机OK。至此,长虹CH50890PT3D等离子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